安泰小课堂——什么是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2020-02-13):
安泰小课堂——什么是任意波形发生器
目前市场上见到的比较多的有函数发生器,任意波形发生器,射频信号源,统称为信号源,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同选择不同的源。任意波形发生器是一款基于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器,他可以产生任意波形和函数波形。任意波形发生器可以理解为是任何的波形,可以自己编辑或者改变。其实是基于函数发生器在做二次变化,函数发生器一般内置正玄波,三角波,方波等等,调制方式最简单的都是AM、FM、PM、等等。
任意波形发生器理解是一段数据组成,很多的点组成线,线绘制成波形,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波形,频率=采样率/波形点的数量,由此可见,点的数量一定时,采样率越高,任意波形的频率就越高。
选择任意波形发生器的注意事项
1、确定你需要的信号频率,一般来讲是正玄波,如果不是正玄波,可以根据计算,大概算出来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频率最低都是几十M,最高上几百G。
2、确定输出幅度,一般来讲低频的信号源输出幅度可以在20VP-P,高频的信号源最高也就5VP-P,甚至1Vp-p左右,如果幅度不够,可以选择相关的衰减器和放大器。低频信号幅度不够的话,市场上也有做功率信号源,高压放大器等等,可以看看相关解决方案。
3、垂直分辨率表示量化失真程度,ADC位数决定了它的能力,位数越高,失真越小,噪声越小。
4、记录长度决定可以编辑的波形长度。记录长度越长,创建的波形持续的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