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M32+max30102

楼主(2020-02-13):
我的max30102没有数据,传出来一直是999
我用的STM32F103ZET6   数据一直读取不到
请问有玩过的大牛指点一二

网友A:
建议使用原生的bsp,测试板子上面的串口功能是否能正常收发。
如果不行的话,建议使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正常。检查线路,及工作电压。

网友B:
没玩过,是不是有时序图

网友C:
按照手册驱动啊。

楼主:
就是驱动一直找不到

您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原生的bsp,测试板子上面的串口功能是否能正常收发。
如果不行的话,建议使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正常 ...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楼主:
是有按照手册来写驱动的哦

网友D:
这驱动看着就怪乖 的,去ST板块问问。

网友E:
发错版块了。

网友F:
去STM板块问问。

网友E:
最近我搞18B20也是被时序搞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搞18B20也是被时序搞晕。

DS18B20 ?   这个是测试温度的吧

网友G:
这个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