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60S2单片机的函数延时该如何计算,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20-02-13):
大家都知道80C51单片机是12T的12M的晶振一个机器周期1Us
延时ms程序t是几就是延时几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110;x>0;x--)
for(y=t;y>0;y--);
}
如果1T的单片机 该如何编写呢?我用的单片机keil4仿真只知道能仿真12T的

网友A:
用STC-ISP这个软件,官方的下载软件,里面有工具可以生成延时函数的。

楼主:
也许是以前的软件不行吧!我又下载了一个stc-isp-15xx-v6.85I.,上面有适合STC12C5A单片机的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B:
1T 的 单片机, 速度并非 12T 的 12倍, 而且不同的厂家, 不同的系列,  速度也不同. 得具体分析, 你也可以查器件的手册来计算单位循环的时间来计算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 的 单片机, 速度并非 12T 的 12倍, 而且不同的厂家, 不同的系列,  速度也不同. 得具体分析, 你也可以查 ...

用定时器可以解决。但我很好奇,别人面对12T的单片机如何用软件编程实现精确延时的

网友B:
也只能通过汇编指令来精确计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