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派]
RK3288开源主板-比树莓派更强更开源

楼主:
RK3288 一体机开发主板,采用瑞芯微四核芯片 RK3288 方案,主频高达1.8GHz。支持常用外接设备,接口丰富、性能稳定。支持多路显示接口:支持双 MIPI、LVDS、HDMI、EDP、多种显示输出接口。支持双屏同显/双屏异显。

   ●广告*        ●自动售货机       ●商显一体设备       ●智能POS机
   ●工业电脑    ●智能机器人       ●教育视频终端       ●智能控制机

                           正面视频
                 正面视频

温馨提示:
1.该主板支持双节(8.4V)电池供电和DC12V供电,无缝切换,支持电池充放电管理机制,支持2A快充。

2.该主板支持HDMI输入,默认支持720P和1080P,如需要支持以下特殊分辨率请联系客服,因为这需要更新一些库文件。
3.1 PCB尺寸图(90mm*139mm
3.2接口参数说明
◆  电源开关机接口(XH母座,1*2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PWR
输入
输入
GND
地线
地线
电池接口(PH母座,1*3pin,2.54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NTC
NTC
温度传感
VBAT-
地线
VBAT+
7.4V
电源输出接口(PH母座,1*4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12V
电源
12V输出
5V
电源
5V输出
3.3V
电源
3.3V输出
GND
地线
地线
ADC接口(PH母座,1*4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3.3V
电源
3.3V输出
ADC1
输出
ADC1
ADC2
输出
ADC2
DND
地线
地线
  • CTP触摸屏接口(PH母座,1*4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3.3V
输出
3.3V输出
SCL
输入/出
I2C时钟
SDA
输入/出
I2C数据
INT
输入/出
中断
RST
输入/出
复位
GND
地线
地线
  • debug Uart1接口(PH母座,1*4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3.3V
电源
3.3V输出
TX
O
串口 数据发送
RX
I
串口 数据接收
GND
地线
地线
RS232+RS485接口(PH母座,1*6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3.3V
电源
3.3V输出
232TX
O
232数据发送
232RX
I
232 数据接收
485B
输入/出
输入/出
485A
输入/出
输入/出
GND
地线
地线
LVDS接口(PH母座,2*15pin,2.0mm)

Lcd backlight背光控制接口(PH母座,1*6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12V
电源
12V输出
12V
电源
12V输出
BL-EN
输出
背光使能控制
BL-PWM
输出
背光亮度控制
GND
地线
地线
GND
地线
地线

  • MIC接口(PH母座,1*2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GND
地线
地线
MIC+
输出
音频输入+
MIC-
输出
音频输入-
12V
电源
12V输出
BL_P(单排排针座,1*3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5V
电源
电源
VBL
输出
VBL输出
12V
电源
12V输出
SPK OUT音频接口2 (PH母座,1*4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OUTP-R
输出
音频输出右+
OUTN-R
输出
音频输出右-
OUTN-L
输出
音频输出左-
OUTP-L
输出
音频输出左+
eDP Jum(单排排针座,1*3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5V
电源
电源
VLCD
输出
VLCD输出
3.3V
电源
3.3V输出
eDP Jum(单排排针座,1*2pin,2.0mm
序号
定义
属性
描述
VLCD
输出
VLCD输出
12V
电源
12V输出
eDP(PH母座,2*10pin,2.0mm)

烧录工具以及img固件包:

网友A(2020-02-18):
就是个开发板

网友B(2020-03-27):
关键一点,软件支持到什么程度? 树莓派就是有大量的软件资料可查

楼主(2020-05-05):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

网友C:
看起来不错 加油兄弟

楼主(2020-06-09):
ARM、 GPU、 DDR频率修改
DVFS(Dynamic Voltage and Frequency Scaling)动态电压频率调节,是一种实时的电
压和频率调节技术。目前 4.4 内核中支持 DVFS 的模块有 CPU、 GPU、 DDR。
CPUFreq 是内核开发者定义的一套支持动态调整 CPU 频率和电压的框架模型。它能有效的降
低 CPU 的功耗,同时兼顾 CPU 的性能。
CPUFreq 通过不同的变频策略,选择一个合适的频率供 CPU 使用,目前的内核版本提供了以
下几种策略:
 interactive:根据 CPU 负载动态调频调压;
 conservative:保守策略,逐级调整频率和电压;
 ondemand:根据 CPU 负载动态调频调压,比 interactive 策略反应慢;
 userspace:用户自己设置电压和频率,系统不会自动调整;
 powersave:功耗优先,始终将频率设置在最低值;
 performance:性能优先,始终将频率设置为最高值;
详细的模块功能及配置,请参考 RKDocs/common/driver/目录下《Rockchip CPU-Freq 开
发指南 V1.0.1-20170213.pdf》 和《Rockchip DEVFreq 开发指南 V1.0-20160701.pdf》文
档。
A53/A72/GPU/DDR 分别有对应的调试接口,可以通过 ADB 命令进行操作,对应的接口目录如下:
A53: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
A72: /sys/devices/system/cpu/cpu4/cpufreq/
GPU: /sys/class/devfreq/ff9a0000.gpu/
DDR: /sys/class/devfreq/dmc/
这些目录下有如下类似节点:
 available_frequencies:显示支持的频率
 available_governors:显示支持的变频策略
 cur_freq:显示当前频率

网友D(2020-08-03):
很不错的开发板

楼主(2020-10-08):
rk3288开发板有更新啦

网友D:
最新的规格书发出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