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布线合理吗?谢谢

楼主(2020-02-13):
特殊时期,愿在座各位身体无恙。

四层板,现在的布线方式如下,第二层和第四层都有很好完整的地平面(无布线),下图位第三层(电源层)。

现在纠结can通讯线和595的通讯线到底是放在第四层还是如图放置在电源层内?
图示信号线放电源层:坏处:分割了电源层不完整 ,而且线周边距离电源近可能有影响。      好处:临近两层都有完整地平面,内-外辐射减小,外-内干扰可以屏蔽(外部可能有较大空间辐射)。
图示信号线放底层:坏处,内对外,外对内都无法屏蔽。    好处:电源层可以完整。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地平面的完整性最优先,也最影响EMI的性能,电源平面不太完整我认为问题不大,要追求完美就得上六层板,can总线也可以通过降低slew rate降低辐射

网友B:
都四层板了还这么纠结,这么说来,你原来只有第一层有走线。
这样的板子,双面板即可满足要求了,你四层板还这么纠结,CAN放第三层一点问题都没有。
电源层,大部分场合不需要靠铺铜解决的,这样成本太高。大部分场合,GND完整,然后电容就近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四层板了还这么纠结,这么说来,你原来只有第一层有走线。
这样的板子,双面板即可满足要求了,你四层板 ...

谢谢,收到。成本不敏感,只要求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面的完整性最优先,也最影响EMI的性能,电源平面不太完整我认为问题不大,要追求完美就得上六层板,can ...

谢谢,地平面保证了完整。收到建议。

网友C:
有第二层、第四层完整的地平面作为参考,第三层电源层的完整性无需过多考虑,只需要评估电源层的过流能力是否足够。 如果过流偏大,就需要考虑分割后的电源线宽不够产生的压降是否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
其次从信号完整性分析,TOP层的信号参考第2层,从PCB通常叠层考虑,第3层更多参考第4层的完整GND平面,担心CAN与595的相互干扰,可以考虑这2对线之间用铺GND的方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