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P4570工作一段时间,带负载能力下降问题。

楼主(2020-02-13):
大家有没有用过MP4570的,我们有款产品使用MP4570, 电路就是MP4570数据手册里参考电路,如附件。
但是工作大概7,8个月以后,设备就开始不停重启,经过测试发现带载能力下降厉害,从而导致设备重启,不清楚
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A:
你不贴自己的图,贴人家DATASHEET的图有什么用?难道你认为是他们的I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贴自己的图,贴人家DATASHEET的图有什么用?难道你认为是他们的IC有问题? ...

我们用的就是他们的电路,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贴自己的图,贴人家DATASHEET的图有什么用?难道你认为是他们的IC有问题? ...

没错,我就是怀疑他们的芯片有问题,因为我用的电路跟他们的一模一样,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你说的现象,负载能力降低,不像是IC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
1 储能元件老化
2 PCB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负载能力降低,不像是IC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
1 储能元件老化

一般用7,8个月储能元件就老化可能性真不大。
我们也怀疑PCB板污染。
另外我注意到其他人也在论坛上发帖说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A:
看起来这些问题需要你们自己解决。
IC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并不是绝不可能。
你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别人也不能帮你分析了。

网友B:
如果有足够多的故障品,维修一下就知道原因了,看看是什么器件损坏,还是PCB脏污。
这个维修分析,还是需要注意细节的,别把故障现象现场都破坏了,无缘无故好了。
一般先仔细外观放大观察,看看是否脏污,是否虚焊,再分析电源性能,再动烙铁维修。

网友C:
带负载能力下降,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电容时间久了老化,也会导致漏电流增加,造成负载能力下降,
如果不确定,就先更换一个芯片看看

网友D:
没错,我就是怀疑他们的芯片有问题

楼主:
我没有要大家帮我分析,我只是想问问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芯片的,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也不是每个都这样,现场返修比例在1%不到点。

楼主:
我们遇到很多芯片的问题,很多都是大牌厂商。

楼主:
感谢回帖的各位!

网友E:
维修一下就知道原因了,看看是什么器件损坏,还是PCB脏污。

网友E:
主要看看反馈回路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大的阻值,稍微脏一点点阻值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看反馈回路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大的阻值,稍微脏一点点阻值就变了

有道理,我们也怀疑负反馈响应问题.

楼主:
人眼看不出PCB是否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余量不足?重新计算和测试电感量,以此选择效率最高的电感零件。厂商经常釆用低电感量,工作于不连续导通模 ...

好建议,我们重新算下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