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变压器的问题 ,困扰依旧

楼主(2020-02-13):
我们项目产品中经常使用到AD芯片,芯片资料中推荐的前端电路使用到射频变压器,为什么有的使用一个射频变压器,有的使用两个射频变压器且第二个经常会转180度方向,比如下面图里的参考电路,网上查了也没查出个所以然,问了其他人也没说出个具体原因,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楼主:
像这种  第二个变压器通常都转了180°放置  原理是什么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旋转180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如果这些变压器是半开放或开放式,就会受到环境高频磁场干扰。如1楼的电路,会有效抵销掉干扰磁场生成的共模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转180°的意思。用一个即可,匝数比配合阻抗。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每次都只是依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180是这个意思吗?

对   其他AD用到两个变压器的大多数都会这样   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些变压器是半开放或开放式,就会受到环境高频磁场干扰。如1楼的电路,会有效抵销掉干扰磁场生成的共 ...

请问抵消的原理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抵消的原理是什么 ?

共模磁场,在两只变压器上感生的干扰幅度相等,相位相反,就抵消掉了。可以确切地说,背对背双变压器电路形式,一定是针对在PCB布局时,电路周边(物理尺寸空间)存在强电磁干扰的特殊情况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沒有转180°。你把初丶次圈的同名端都标示上,才是完整的。两颗线圈同型号,代表两颗相同的,那么 ...

确实是旋转了180的  我只是举了其中一个例子来说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磁场,在两只变压器上感生的干扰幅度相等,相位相反,就抵消掉了。可以确切地说,背对背双变压器电路 ...

你之前说的变压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是指的变压器线圈封闭状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之前说的变压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是指的变压器线圈封闭状况?

磁芯是否连续,磁路开放与否。

网友D:
是1:1 吗?阻抗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1 吗?阻抗变换?

是1:1的   1:1就没有阻抗变换了吧

网友E:
AD公司得这两篇文献研究一下

《Wideband A/D Converter Front-End Design Considerations: When to Use a Double Transformer Configuration》
《Transformer-Coupled Front-End for Wideband A/D Conve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