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elsim常见问题】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楼主(2020-02-13):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HEX4_tb'.
Error loading design

问题原因
testbench文件名与其中module 后紧跟的名称不匹配,如下图文件名为HEX4_tb,而实际文件中的module名为HEX_tb:

而在设置testbench链接设置时,却将Testbench name和Top level module in test bench的名字都设置为了HEX4_tb,导致modelsim仿真时无法找到时找toplevel (HEX4_tb),因为testbench中命名的是HEX_tb,而通过脚本告诉modelsim的时候却是告诉的HEX4_tb,当然找不到。

解决方法
方法1:将Testbench中的module名改为HEX4_tb,仿真即可通过,如下图所示:

方法2:在quartus 的testbench设置部分将Toplevel module in test bench部分设置为testbench中命名的名字,即不更改testbench中的module名字,让其依旧保持为HEX_tb,而在设置部分如下设置:

然后运行仿真,也可以正常进行仿真。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