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双串口单片机

楼主(2020-02-13):
大家好,新产品需要寻找一款双串口的单片机
原本想使用新塘的N76E003,但发现这款不能使用外部晶振
这个项目需要用到超声测距,必须使用外部晶振,提高精度
谢谢大家

楼主:
实在不行改用一个串口,请推荐一款可以使用晶振,配置与N76E003差不多的,谢谢

网友A:
芯圣的HC89S003

网友B:
http://www.sinomcu.com/productdetail.aspx?cid=20&gid=37   MC32F7343 单串口   如果32768晶振可以,双串口的MC51F003

网友C:
双串口单片机太多了,这个不算什么。。。哪家都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D:
16个I/O口的M0可以吗?

网友E:
nxp  st  的 M0 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