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显示为什么会有

楼主(2020-02-14):
将万用表打到AC档,红表笔插进排插(排插就是220V哈)的一个孔,黑表笔放在空气中,万用表会显示7V左右的电压;红表笔插到排插的另一孔,万用表就几乎没有电压,请问为什么会有电压显示呢

网友A:
调到220V,重复上面的试验,结果类似,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

网友B:
黑表笔放在空气中,相当于有个电容连接人体或叫地

网友C:
对于那个有电压的情况,我把手按住黑表笔,结果显示了80V!

网友D:
这也是判断零火线的方法.

网友E:
如果你与地绝缘了, 那就大可放心地去摸
你会发现电压明显升高. 这是人体电容的的原因.

网友F:
当然你也可以用跟长导线来替代人体.

网友G:
安全第一啊...这不是玩游戏,,gameover了,可以重新来一次.

网友H:
强烈建议楼主杜绝手摸!!!操作时,尽量单手操作.

网友I:
人体电容的原因. 其实, 人体只相当于一段导线.

网友J:
是的 不是人体去碰, 用一条导线也是有电容的, 交流电接到电容, 也就有电流.

网友K:
把手按住黑表笔试试 估计是电磁兼容的问题

网友L:
会有的,因为空气中理论上也对地存在一定的阻值,这个电压是对空气的一个相对电压值

网友M:
其实这个电压并没那么大,只是你的万用表不够好,而测得的一个虚电压

网友N:
如果红笔触到火线,手拿住黑笔显80V.说明火线相对你而言是80V.

网友O:
空气是导电的,另外交流档位会感应到一定的静电电压。

网友P:
这个很有可能是感应电的缘故。
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的。

网友Q:
这个有可能是周围环境中感应出来的电压。。

网友R:
换一个插排试一下,要不就是万用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