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运放直流特性

楼主(2020-02-14):
运放的直流特性谁能讲讲啊

网友A:
我也觉得运放是偏置电流,偏置电流 bias current 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

网友B:
个人理解:
运放的直流特性是在处理直流信号时候会对性能有影响的参数,一般这些参数不随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C:
应该问放大电路的直流特性吧?

网友D:
比如失调电压,偏置电流,共模输入/输出范围等..

网友E:
对应还有交流特性,交流特性主要是处理交流信号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

网友F:
比如带宽,摆率,PSRR,CMRR等

网友G:
相当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  主要是保证运放可靠工作

网友H:
这貌似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以及交流放大的参数特征

网友I:
在理论这一块需要加强   这样才能保证技术可以有大幅度提升

网友J:
三极管的静态偏置电流概念类似   掌握了三极管的特性   运放的特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K:
运放块内部被提到物理存在的有输入级差分管对的静态基极电流:设+端是Ib1,-端是Ib2,再用数学法推算出输入失调电流Ios=|Ib1-Ib2|和输入偏置电流Ibs=0.5Ib1+0.5Ib2两个参数,它们的关系Ib1=Ibs+0.5Ios,Ib2=Ibs-0.5Ios。

网友L:
运放的直流特性在设计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M:
运算放大器直流偏置,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饱和,截止区间

网友N: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L2XjIHMfW6xOL3F7sZXHiR9s716Ym7qrnWObpeQ8qzk1Tldmu65QdDvaCxsIVsR15IlHpII0JVgbJ93cT8JGH5c61RF5fW66X8uDTLTb_G这个关于运放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O:
可以看看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c0f70d165f0e7cd1842536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