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启动时间

楼主(2020-02-14):
VLOCLK有没有启动时间?

网友A:
例如如果要从LPM4进入更高功耗的模式,要不要考虑启动时间?

网友B:
如果在LPM4模式中中断,是不是在中断中,辅助时钟也会在中断开始的时候自动启动?

网友C:
不管在何种低功耗模式,关于中断时SR压栈后 CPUOFF, SCG1, and OSCOFF 复位,那么在中断中时钟的运行之类的情况是否有可能值得关注的地方?

网友D:
任何CLK启动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启动时间实际上就是从各种低功耗模式切换到更高一级的模式的切换时间中了

网友E:
所以从LPM4模式进入更高的低功耗模式时,程序员不需要关心CLK的启动时间。

网友F:
你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哪就是你进入LPM4低功耗模式之前,要考虑哪些中断会唤醒,在这些中断中哪些CLK会被需要用到。

网友G:
这个启动时间肯定是要的啊

网友H:
这个都是配置的时间的。

网友I:
VLOCLK是不准的,而且对温度还很敏感。

网友J:
还是别使用这个,使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K:
VLOCLK本来就不是很准  可以代替外部LFXT

网友L:
内部的DCO也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M:
3大时钟源:DCO,VLOCLK,外晶振都差不多的。

网友N:
没有配置启动XT1CLK,就是需要配置Vloclk

网友O:
启动的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P: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时钟信号。

网友Q:
基本时钟模块都需要配置的。

网友R:
从LPM4模式进入更高的低功耗模式时,程序员不需要关心CLK的启动时间。

网友S:
很短,可以忽略这个时间,就一个指令的时间

网友T:
应该有具体的数据

网友U:
这个数据关系到什么呢

网友V:
这个时间关系到什么呢

网友W:
当然有启动时间了

网友X:
应该有 但是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