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去耦和供电要如何进行

楼主(2020-02-14):
mcu去耦和供电要如何进行

    1、建议在印制电路板中,VDD和GND分别由电源层和地层实现。连接到AVDD和AGND引脚的模拟电源应直接布线到电源层和地层,它们不能和任何一个数字电源共享线路连接。
  2、数字和模拟电源端都必须安放退藕电容。 数字电源连线上的每两个电源引脚必须至少接有一个100nF电容,并尽量靠近这些引脚。较为理想的是每个电源引脚都有一个10nF或100nF的退藕电容。模拟电源应单独使用100nF和1nF电容并联去藕,并尽量靠近AVDD和AGND引脚。所有这些退藕电容都应是低ESR的陶瓷电容。
  3、在硬件设计的某些地方需要附加大量的退藕电容。在供电电源上至少需要一个10uF、低ESR的钽或铝电解电容,通常位于电源输入端或电源稳压器的输出端。 对于大多数的设计,推荐安放多个电容,它们应分布在电路板的四周。
  4、为对模拟电源进一步滤波,在模拟电源输入端的电源层和退藕电容之间串入一个磁珠。一个合适的表面安装磁珠规格可以是,电感量为10nH,500mA,直流阻抗为0.3?,封装为0603。
  5、对于目标系统, 如果多层电路板的成本太高,无法实现电源层和地层,那么应仔细地尽可能减小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的串联阻抗。 保持电源和地的导线尽可能短而粗,退藕电容尽可能靠近封装的电源引脚。 对于模拟供电的电源和地的引脚AVDD和AGND,分别布电源和地导线,从供电输入端接到磁珠,然后再接到退藕电容,并保证这些退藕电容尽可能靠近这些引脚。

网友A:
阻止从一电路交换或反馈能量到另一电路 防止发生不可预测的反馈。

网友B:
电路的去耦等效电路?

网友C:
耦合和去耦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电源去耦电容为什么用0.1uF

网友E: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  。。

网友F:
去耦陶瓷电容在电源和地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G:
T形等效去耦电路小问题 。。

网友H:
去耦电容器需不需要使用 有什么作用

网友I:
去耦电容怎么接地端如何处理 ?

网友J:
影响下一级放大器或其它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K:
如何选择去耦电容,旁路电容?

网友L:
把交流信号耦合过去?

网友M:
可以用其它容量的电容吗?

网友N:
电容去耦的原理是什么 ???

网友O:
耦合电容和去耦电容的作用呢 ?

网友P:
为什么要求精度要很高呢?

网友Q:
空心变压器如何用T型去耦等效电路

网友R:
去耦和滤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S:
一般画PCB都要加点0.1uf的电容去耦,电容尽量靠着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