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交流电流源

楼主:
需求 : ADC采集0-100ma交流电流

我的方法:电流源并联电阻后转为交流电压->滤波->整流->采集

我的计算(并联电阻阻值)
交流电压     U1=IR->R=U1/I
整流滤波(电容整流)U2=1.2U1->U2=1.2IR/(更号2)(有效值)
所以    R=(U2*(更号2))/(1.2*I)
设 I=100ma 电压采集最大为5V(U2=5V)
R=58.9

若有大神有更精确更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 谢谢哈

网友A(2020-02-14):
哪有这么复杂的,如果交流电流信号是变压器隔离的,直接交流采样即可,软件计算峰峰值。
如果幅度不够大,才需要运放I/V放大,根本不需要二极管整流滤波的,这反而降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