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51常用延时程序

楼主(2020-02-14):
在一些场合下,我们需要对单片机进行延时,我之前学的是汇编,没有感觉到延时很难控制。使用C语言写程序后感觉到程序好写了,可以一块一块写,但是对相对精确的延时却比较头痛。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延时很精确,在时间长的情况下使用,这涉及到定时器初值的载入,定时器开启,和通过软件查询定时器溢出,对于短暂延时麻烦了写。本篇仅仅就使用小程序延时进行说明

1>短暂延时思路一

unsigned char i;

***************************************************************************************************************

for(i=0;i<n;i++)//本句   延时时间  n*3+2个机器周期。

可以通过keil编译器设置断点,设置好晶振频率,通过调试判断该句实际运行时间!使用后断点时间减去该断点时间就是本句执行时间。

****************************************************************************************************************

****************************************************************************************************************

2>短暂延时思路二

void Delay10us( ) {     //这是延时10个机器周期的函数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Delay10us( )函数中共用了6个_NOP_( )语句,每个语句执行时间为1T。主函数调用Delay10us( )时,先执行一个LCALL指令(2 T),然后执行6个_NOP_( )语句(6 T),最后执行了一个RET指令(2 T),所以执行上述函数时共需要10 T。

注:T表示机器周期

通过编译软件先将C语言翻译成汇编语言,我们可以对照指令执行时间,手动计算出延时程序所运行的机器周期数,当然麻烦一些了。

网友A:
最近我也被延时头疼死了。

网友B:
最好的方法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仿真测试不一定准。

网友C:
所以低速的51很难实现精确的短延时。

网友C:
毫秒级的延时还是用ARM内核单片机效果好。

网友D:
延时程序有点不准,不知道会不会被优化。

网友E:
这延时不是很准

网友F:
51速度慢,所以想执行准确的1u延时只能用_nop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