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电路--热敏开关电路

楼主(2020-02-14):
(图片)

网友A:
PTC热敏电阻?

网友B:
求一个热敏电阻 三极管 继电器组成的温控开关电路

网友C:
温度开关与热敏开关的功能差不多吗

网友D:
压敏和热敏 样子差不多

网友E:
达到很好的限流作用

网友F:
温度开关 热敏开关 热保护器,这三个概念是否一样

网友G:
敏电阻做“软”启动

网友H:
开关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I:
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

网友:
开关开启瞬间,怎么滤除瞬间高电流?

网友C:
利用热敏元件来探测

网友A:
热敏开关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
PTC热敏电阻和热敏开关的区别

网友H:
使用热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热敏电阻吸收开机时的瞬间大电流

网友I:
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

网友F:
开关电源会烧ntc热敏电阻

网友:
利用什么来控制电路开关的?

网友E:
避免在开关电源启动过程中,电流过快或者是过大造成损耗

网友D:
热敏电阻的作用其实就是一种对温度的控制

网友C:
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可能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