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和单片机时钟问题

楼主(2020-02-14):
我看到TI的一篇例程上就是单片机给DSP通过HPI写两个数,之后中断DSP把这两个数相加,再中断单片机返回,这样的简单应用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本人弄这个HPI的好久了,实在是不看不出程序哪里还有问题,都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走的。。

网友B:
大概1M,DSP的时钟就是外接了一个8M的晶振

网友C:
对DSP和单片机的时钟没有要求, 一般DSP的处理速度比单片机快

网友D:
对啊,所以不用担心DSP来不及读写HPI口数据

网友E:
时钟是否一致   频率响应是否及时   或者算法有没有问题   再查查

网友F:
不管是中怎样,保持HPI总线的两端的时钟频率一致就可以的啦

网友G:
没什么要求,保持HPI总线的两端的时钟频率一致。。

网友H:
时钟要稳定的。。。这个必须保持好的。

网友H:
时钟要稳定的。。。这个必须保持好的

网友I:
时钟不稳定,再好的MCU也白搭。。

网友J:
时钟不稳定,再好的MCU也白搭。

网友K:
这是数据总线进行数据通讯的问题,关键点在于两边数据频率的一致性的。。。

网友L:
通信的频率能够跟上么?

网友M:
速度不快,可以使用串口。

网友N:
读取时信号高电平表示正在读

网友O:
自己写握手协议就行

网友P:
主要是要求始终同步的。

网友Q:
高端的DSP才有 HPI接口

网友R:
DSP用GPIO,FPGA就用普通IO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