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电流采样运放问题

楼主(2020-02-14):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机电流采样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箭头处VCC_08V为何要用电压跟随器得到,能不能直接电阻分压接到运放上?有什么影响?
2.R18和C11为输出一阶滤波,工作原理什么样的,阻容取值有什么要求?
3.C10的作用?

网友A:
1. 我觉得使用设随来说会简单很多;如果不采用的话,原本分压使用的电阻被引入电路当中;从而是的电路的电阻网络不匹配。
2. current_amp 后接ADC吧,这里主要用来滤波,限制带宽的;
3.C10是差模电容

网友B:
1.箭头处VCC_08V为何要用电压跟随器得到,能不能直接电阻分压接到运放上?有什么影响?
(1)能直接接,但是计算公式会变
(2)电阻分压电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为,电压源为分压,输出电阻为两个分压电阻并联。以图中r19和r20 为例,戴维南等效电路为:V=3.3*R20/(R19+R20)=0.8V,Ro=R19//R20=2.95k
(3)电压跟随电路,接近理想电压,输出电阻应该在百欧左右(运放内部的限流电路造成)。

网友C:
差分正输入的参考电压,可以直接电阻分压,3个电阻需要计算调整一下,满足差分电阻的对称和参考电压值二个条件。
采用运放作为参考的,一般是对差分电路不了解。
如果连RC低通滤波的原理是什么都要问,建议从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正输入的参考电压,可以直接电阻分压,3个电阻需要计算调整一下,满足差分电阻的对称和参考电压值二个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很显然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是缺乏模电经验的。
你的第一个问题在3、4楼已经有说明了。
第二个问题,R18、C11显然不该是滤波器设计,因为这样的参数大概率是没有用的。
我猜测设计者的意图是:R18用作D3限幅的限流电阻,而C11只是随意放了一个104电容而已,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会说:习惯了,或者是看到MCU手册在其AD端口画有电容)。
更重要的是,这里RC(R18、C11)就要超出运放手册中允许的范围了(参见Page9,OUTPUT STABILITY
vs. ISOLATION RESISTANCE)。就此问题同样存在错误用法的还有C12,这个电容的存在对于MAX44248是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设计者的意图是要滤除一些示波器上看到的毛刺,但是同样的,他还是没有考虑过实际信号与噪声之间在频率上的差异。

另一个题外的:
如果选用了MAX44248,运放为啥不直接用3.3V呢?

网友E:
一看C12就知道作者水平太差。只说下VCC08的问题,如果只有这里用,那么用分压电阻替换完全没问题,如果其他地方也用到,就不能这么简单的想象了。

网友F:
C10对于PCB高手来说就是蛇的足,有生产调试工艺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