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倍数的选取问题

楼主:
先上图再说

图中video(后面datasheet中有讲解)是C12666MA采集的一个信号,经过ADA4851放大后从OUT2输出到AD转换器。但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信号到底要放大多少倍传进AD里才能正常工作,就是这样设计理由是为什么,图中R6是采样电阻吗?取值需要怎么取?另外附上关于这个电路的3个Datasheet,请大佬能够帮忙解决一下难题,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20-02-14):
VEDIO输入,先缓冲,再5/3放大,再RC滤波。
VEDIO是什么信号,输出阻抗多少?直流电平多少?交流电平多少?带宽多少?
ADC输入范围是0-5V,这个直流放大倍数,取决于输入信号电平的特性。
RC滤波,R6=15欧姆,C13=2.7nF,低通3dB截止频率大约4MHz。
从信号源看,无信号直流电平0.15-0.55V,最大饱和输出电压2.3-3.3V,所以,增益小于5/3.3是合适。

网友B(点评):
膜拜大佬了,稍稍有点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B(点评):
大神,又回去看了下电路,其中这个RC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是看VEDIO信号去选取的呢,还是要VEDIO经过放大器后2个综合考虑之后再去选择。

网友A:
RC和放大电路没啥关系,只和信号频谱特性和ADC需要的频率范围有关。

网友B(点评):
嗯嗯,受教了,谢谢

网友C:
一般对于 ADC 为后端的电路, 前端调理的目的将信号范围落在 ADC 转换范围內, 并尽可能宽的范围

网友D:
R6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终结电阻,也可以说是匹配电阻,出于同一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