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14):
本人刚接触到华大的芯片,想请教一下看程序的开头都是有这个定义是做什么用的,请指教:
     stc_lpm_config_t   stcLpmCfg;

    DDL_ZERO_STRUCT(stcLpmCfg);

网友A:
看起来是用来对某个模块进行初始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给它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引

网友B:
定义结构体,然后将结构体内的成员变量清零

网友C:
清零,结构体清零!

网友D:
STRUCT 就是结构体!

网友D:
还好BSP的命名方式还很人性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