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分析仪一些特别用法的分享

楼主:
频谱仪对射频工程师来说应该不会陌生, 它和网络分析仪, 示波器是三个最基本的测试仪器. 和网络分析仪不同, 频谱仪是用来分析对其未知的信号频率分量(频率和功率), 而网络分析仪是分析RF器件的S参数的幅频特性、反射特性、相位特性、延迟特性。

频谱仪的详细的使用方法这里就不细谈了, 大家可以到安泰测试仪器维修网站下载中心进行使用文档的下载. 如果大家已经知道一些常用的参数, 比如RBW, VBW, SPAN, Refence, ATT等这些常用参数了.这里谈谈一些特别的测试方法.
1、测试PLL的相位噪声
测试相位噪声利用频谱仪来测试, 一般分辨率带宽RBW调成100Hz,然后把扫宽span设成偏移频率的至少2-5倍, 比如测试10kHz频偏的相位噪声的话,SPAN设成20KHz, 由相位噪声的定义可知, 就是10kHz处噪声的功率密度和中心频率的功率密度的比值. 比如10kHz的功率和中心功率差65dBc, 即可推出PN=-65-10log(300)=-99dBc/Hz, 注意是每Hz的噪声功率密度的比值.

2、测试波形功率的时间变化
有时侯我们需要观测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一般我们要用示波器来测试, 其实GA4063频谱仪也有这些功能, 把SPAN设成”0”, 相当于X轴就变成了时间轴, 然后在测试段的功率有变化的时候, 就能观测到功率变化量和过渡时间的情况了.
3、测试信号的频率响应特性
比如要测试低通滤波器频率响应, 我们就需要带跟踪源的频谱仪,再比较LPF接之前和之后的频率响应有多少变化, 打开先将频谱仪工作调好中心频率fc,SPAN ,然后频谱仪输出端和输入端用电缆相接,打开跟踪源开关,进行归一化校正,记录测得参考。把滤波器连接到频谱仪上,此时可测得滤波器输出电平与频率的关系曲线,从而获得插入损耗L,频率响应,带宽等参数。

在使用频谱仪的时候, 频谱仪带有射频前端放大器,当测量信号较小时,需要打开前置射频放大器,可以降低显示平均噪声电平,从而在噪声中分辨出小信号。注意,前置放大器只有在参考电平≤-50dBm时才能开启。
频谱分析仪是对射频信号进行测量的必备手段,是从事电子产品研发、生产、检验的常用工具,应用十分广泛。然而,频谱分析仪在日常的使用中可能也会遇到很多故障,比如:

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输入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测试分析故障: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其他使用问题等。
这个时候您需要先对仪器自检一下,同时结合仪器的工作原理、仪器的原理框图、信号流程,最后采取正确的维修方法,或许您就可以搞定啦,毕竟一台机器的价格还是很贵的。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困难,不好解决,这时候您可能需要专业维修工程师的帮助啦!
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经验都非常丰富,并且维修中心配备各类型硬件检测设备,及专业化集成维修平台,可以帮助您大幅降低维修成本,同时也极大的加快了仪器维修进度,并且还将为您提供仪器延保服务,仪器升级服务等各种增值服务,是帮您解决维修问题的好帮手!想了解更多维修方法,您可以到安泰测试仪器网参考我们专业工程师的维修案例,学习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本文能够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