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51单片机移植UCOSII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我STC单片机移植UCOSII,找到一个例子:
例子上有一段:
EXTRN IDATA (OSTCBCur)
        EXTRN IDATA (OSTCBHighRdy)
        EXTRN IDATA (OSRunning)
        EXTRN IDATA (OSPrioCur)
        EXTRN IDATA (OSPrioHighRdy)

我移植时,出错,把这段改成:
EXTRN XDATA (OSTCBCur)
        EXTRN XDATA (OSTCBHighRdy)
        EXTRN XDATA (OSRunning)
        EXTRN XDATA (OSPrioCur)
        EXTRN XDATA (OSPrioHighRdy)

还是出错,提示: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OSTCBCUR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ADDRESS: 2AB2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OSTCBHIGHRDY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ADDRESS: 2AB4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OSPRIOCUR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ADDRESS: 2AC0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OSPRIOHIGHRDY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ADDRESS: 2AC2H
Program Size: data=75.0 xdata=3433 code=11322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改了一下,错误变了: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0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2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5EH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OS_CPU_A.obj (OS_CPU_A)
    SEGMENT: ?PR?OSCTXSW?OS_CPU_A
    OFFSET:  0060H
Program Size: data=75.0 xdata=3433 code=11322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定义了某某函数或全部变量在不同文件里面想调用它,却在包含头文件里面少了extern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