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7190采样值跳动大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AD7190的采样值跳动大,请问高手,谁遇到过?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还有输入信号,软件滤波下看看

网友B:
信号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C:
先看看电压基准稳定不稳定

网友D:
大概能有多大

楼主:
现在基本好了,滤波算法有点问题。

网友E:
周围没有电磁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围没有电磁干扰吧

有。。。。。。。。。

网友F(2024-01-31):
国产平替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G:
如果采样频率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采样值跳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