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了一个MOS输出短路保护电路,有几点问题需要帮助

楼主(2020-02-15):
电路如图,实测电路上电后,当出现负载短路、过流时,MOS管关断,电源无输出。但是,如果先将负载短路,再给电路上电,则Q2管子会被击穿,有时甚至有炸管的现象。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该如何改进。

网友A:
关于mos管的电流保护,我查了很多资料。
(1)Vce保护,类似igbt的驱动模块exb841 这种短路即锁定。
(2)集成电路厂商设计的思路,即过流+过热保护。其保护原理为:一旦短路,转化为恒流,恒流转化成过热,最终实现保护。电流10A以内。
(3)找一找高电平mos驱动芯片带短路保护,这个我找了,比较贵,贵过mos管,但是有淘汰的趋势。
结合这些思路:
1、我的建议是,电流关掉,改成恒流,然后电流采样进单片机。就是说短路由硬件来完成,变成恒流(1-10us级)。然后单片机判断电流ms级。软件锁死一段时间。
2、如果成本没要求,可选英飞凌bts6143d,你看看。

网友B: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找个专门的IC做吧。
虽然会贵一些,但是会很可靠。

网友D:
是不是MOS反向击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给电源上电,MOS管能及时关断,避免损坏负载或者MOS管

网友E:
缓启动不对  上电时Q2就瞬间通过c3导通了 q1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os管的电流保护,我查了很多资料。
(1)Vce保护,类似igbt的驱动模块exb841 这种短路即锁定。
(2) ...

这个不是做的电源,只是用MOS管做的一个吸收上电脉冲电流的缓起电路,后面的负载没有防反接功能,反接就烧保险,所以想加个短路保护功能,但是测试下来,电源先上电可以实现过流\短路保护,如果先短路负载,则不能实现及时关断MOS管,出现MOS管击穿\烧毁现象。

网友:
q3的接法确认没问题吗?

网友F:
这个电路是楼主设计的吗?如果是别人设计的,你理解全部设计思路吗?
你先把你所提到的两种关断过程原理说明一下。
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你是做煤监产品的吧,这个技术在你们手里是很值钱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