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置成普通的IO口

楼主(2020-02-15):
如果使用STM32的内部晶振,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原来的OSCIN和OSCOUT设置成普通的IO口呢?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如果你设置为内部时间,IO就可以重新定义,怎么设置要看你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可以,使用它的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C:
看看用户手册上OSCIN和OSCOUT有没有复用功能

网友D:
貌似是不行的,哪个大虾用过?

网友E:
既然对应到PF0和PF1,就肯定可以当IO使用,只是不要使能HSE。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使用库的话默认会打开HSE。

网友F:
当然可以 直接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网友H: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