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路保护主要是保护电源吗?

楼主(2020-02-15):
本人刚接触电源,对电源不是很了解,可能提的问题很弱智,知道的童鞋说说吧。

网友A:
半导体集成电路,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电流电压继电器,合闸线圈等等很多

网友B:
觉得对于数字电源部分,有足够正确的钽电容,磁珠,电感就好了呢?

网友C:
这个挺多的呢!!楼主还得自己找点书看看啊!!!过流,短路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电路保护器件挺多的,有一些是针对电压,一些主要针对电流

网友D:
呵呵   使用芯片控制的话   芯片内部本身也有特定的保护  呵呵

网友E:
这个的用些隔离器件的也很不错的,如继电器、保险丝的都可以的啊

网友F:
主要还是看你电路需要什么功能   不同的功能  保护器件不一样

网友G:
不过  常规的保护器件就那么多   保险丝  安规电容  NTC  PTC   共模电感  还有很多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详细的指导

网友H:
保险啊,多常用的

网友I:
针对保护部分的不同,器件也不同的。一般就是过流,过压,防反接保护。

网友H:
保险丝,保险就有多种的

保护部分的不同,器件也不同的
楼主保护什么呢

网友J:
保险丝,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共模、差模电感 安规电容(X、Y电容)等

网友K:
过流保护使用保险丝。
现在的电源都是emi和emc功能。

网友L:
保护电路很多,过充过放好多电路可以看下开关电源类的书籍。

网友M:
采用模块有很多优点

网友N:
不能忽略的东西就是电源

网友O:
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网友M:
常在线路里安装不同类型的的稳压电源

网友P:
不同厂家的电源模块,性能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Q:
较差的电源就会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R:
童诗白华成英的模电

网友S:
要懂得电源知识,根据需要进行开发

网友T:
最权威的电源的设计指导著作《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U:
都需要隔离。

网友V:
根据电源设计要求,计算出开关电源的功率。

网友W:
变压器是整个电源供应器的重要核心

网友X:
在设计开关电源时就需要格外注意

网友W:
什么情况下需要设计双电源?

网友Y:
试试找单端反激式电源的变压器设计

网友Z:
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吗?

网友AA:
不管是布局还是布线优先参考芯片datasheet

网友S:
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开关电源最常用拓扑的基本原理、磁性元件的设计原则及闭环反馈稳定性和驱动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