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7858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2-15):
ST芯片上印着ST 7858c,这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在ST官网产品库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片子啊

网友B:
你上个清楚的照片看看啊,或许你看错了呢。7858确实有这个芯片,不过好像ST生产没有,不清楚。

网友C:
上个清楚的照片看看啊,或许你看错了呢

网友D:
ADE7858 是一款高精度、三相电能测量IC,采用串行接口,并提供三路灵活的脉冲输出。该器件内置二阶Σ-Δ型ADC、数字积分器、基准电压源电路以及所有必需的信号处理.

网友E:
楼主不上个图片,谁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啊。需要看看有多少管脚,什么封装。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型号吧

网友G:
没听过这个型号的东西啊

网友H: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