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MD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运行后发现运行的结果不对

楼主(2020-02-15):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不对啊

网友B:
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楼主:
翻转的周期到了2us

网友C:
flash的运行速度比在RAM里面慢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E:
程序能够运行吗

网友F:
这个跟CMD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个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G:
运行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H: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I:
电平信号跟CMD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I:
执行的速度慢了。

网友J:
flash.CMD配置的空间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