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变量定义到外部RAM

楼主(2020-02-15):
STM32 如何将变量定义到外部RAM

网友A:
10多年,我一直搞这类项目,有开机应答,输入,码的发送,码的读取,等等,

楼主:
正点原子探索者的STM32F407开发板,配置有1M的SRAM
本想基于例程的ucos+LWIP实验“网络实验8 NETCONN_TCP 客户端.rar”,加上老项目任务就OK,但多次编译编译失败;
查找问题:居然是ucos+LWIP例程中用到外部RAM和内存管理,使原本很充裕的192k的ram(老项目用一半不到),一下所
剩无几,稍加变量就编译出错。
做了个实验,定义一个全局变量test[6000]就能编译OK,test[7000]就出错.
由于旧工程都是采用这种定义方式,而且很多不同类型的变量,
该怎么实现将这些变量定义到外部ram里面,简化移植难度呢?

网友B:
把 #program 语句加在程序中、变量定义之前的位置

网友C:
用强制指定地址, __at() 可以把变量放到外部 SRAM 中。

网友D:
你也可以修改编译器的配置,增加 SRAM 空间,在 MDK 的工程属性Target标签

网友E:
试试把变量和堆栈分配到外部SRAM, 那就把 0X68000000  设置成 default

网友F:
一个宏大的命题,凡人是回答不了的,别人要写个几百页的文档回答你的问题,还不一定给你讲明白。这不是扯地吗

网友G:
变量是什么变量,是子函数内部局部变量;还是主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或是全局变量?
要定义在外部空间的变量,必须的定义之前,把外部RAM初始化好。最好自己修改启动文件,把外部RAM挂上,使程序中能正常访问。
如果是子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则只要在执行前,把外部RAM初始化好就可以。
这里说的初始化是指,得把与外部RAM连接是IO,设置成外部总线模式。
程序中定义变量时指定地址也是必须的

网友H:
需要外接一篇r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