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完成一个并行接收和在以太网中传输

楼主(2020-02-15):
任务是利用STM32和W5300(一块内置TCP/IP)的芯片完成一个并行接收和在以太网中传输,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小白。求问一下我该怎么利用STM32接收8bit数据或者16bit数据,然后传给W5300,在电脑上接收到呢

网友A:
STM32有FSMC可以接收并行数据。

网友B:
并行通信,你可以用IO口模拟,听说速度不是很快,最多1M多,;有个帖子说用FSMC可以使速度更快,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C: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
即使有人接触过这个芯片,一般也不会上传源码;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或者问下W5300的代理;

楼主:
我比较白,你能说清楚点嘛,以前是做IC的,现在做这个。谢谢了。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STM32怎么接收并行8bit的数据呢?

楼主:
我有一块开发板,可是用串行的,现在要改并行,不是很清楚,STM32怎么并行接收数据?

楼主:
对了,或者有什么关于STM32的书可以学学嘛?

网友D:
并行:你可以用FSMC总线,去读以外网芯片的数据;

网友E:
8或16位模式,STM32可以设置的;

网友F:
关于FSMC,你可以看看黑金开发板方面的资料;

网友B:
fsmc可以读写8bit16bit

网友G:
研究生?研究怎么问人要源码???

网友H:
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 --- 串口  ---  板子  ---  W5300    ----- 互联网  ---- 计算机TCP/UDP服务器

网友C:
楼主有解决吗?我最近也在用STM32并行接收数据,可否共享你的方案,TKS~~~:)

网友I:
你的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用,不知道能不能一起交流下,不胜感激

网友J:
你可以通过定时起始位实现。

网友K:
16位的数据不能通过串口发送了。

网友L:
可以用FSMC总线试试

网友M:
直接用cube生成现成的代码 用fsmc模块

网友N:
fsmc就是16位的

网友O:
首先,你需要确认一下你所使用的STM32到底有没有FSMC/FMC 这个硬件外设,在STM32 64PIN以及更小封装的芯片中是不含有FSMC、FMC的。
其次,无论你所使用的STM32有没有这个硬件外设,你都需要很清楚W5300的并行接口时序,因为只要你了解了它的时序,那么就是可以N多种方式来实现(包含硬件的FMC、FSMC或者软件模拟)。
最后,提供一些互联网上的例子供你参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有作用的,但是只要花两天的时间把这个功能实现了,以后你就会茅塞顿开。
1.W5300英文数据手册: W5300.pdf (1.66 MB, 下载次数: 7) 建议还是看看英文版本的
2.一个16bit访问的驱动程序.
举个简单的API函数的源代码
uint16   getMR(void)
{
   return *((vint16*)MR);
}

注意:W5300是big-endian大端访问,STM32的内存都是按照little-endian小端访问的。

网友O:
首先,你需要确认一下你所使用的STM32到底有没有FSMC/FMC 这个硬件外设,在STM32 64PIN以及更小封装的芯片中是不含有FSMC、FMC的。
其次,无论你所使用的STM32有没有这个硬件外设,你都需要很清楚W5300的并行接口时序,因为只要你了解了它的时序,那么就是可以N多种方式来实现(包含硬件的FMC、FSMC或者软件模拟)。
最后,提供一些互联网上的例子供你参考,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有作用的,但是只要花两天的时间把这个功能实现了,以后你就会茅塞顿开。
1.W5300英文数据手册: 建议还是看看英文版本的
2.一个16bit访问的驱动程序.
举个简单的API函数的源代码
uint16   getMR(void)
{
   return *((vint16*)MR);
}

注意:W5300是big-endian大端访问,STM32的内存都是按照little-endian小端访问的。

网友P:
如果你能联网 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Q:
为什么要并行呢

网友R:
有专用的fsm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