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内置电容去为外置晶振进行匹配

楼主(2020-02-15):
没看懂FLL_CTL0 |= XCAP11PF;这语句的意思,说是晶振的配置电容,这个电容是否是430内置电容为外置晶振进行匹配?

网友A:
是个LFXT1的32768hz的配置电容,还是XT2高频晶振的外置电容?

楼主:
不知道啊,是否内部配置了,外部就不用额外加匹配电容了

网友B:
差不多吧

楼主:
按这么理解,我觉得语句应该是为LFXT1进行配置的,因为XT2外部使用的陶瓷晶振都用了匹配电容

网友C:
晶体是需要匹配电容的,不同型号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区别,至于外部电容,初学者我建议你不加,因为布线的杂散电容可能都会超过几pF,配合内部的就足够了。加了额外的可能反而根本无法起振

网友C:
该电容是供32.768K晶体使用的,可以根据晶体的负载电容值选择

网友D:
嗯,通常12.5pF,外部高频晶体无效

网友E:
设置晶振的匹配电容为14pF左右

网友F:
是电容的选择。

网友G: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而已

网友H:
通过芯片内部的Port mapping功能

网友I:
晶振匹配电容

网友J:
设置晶振匹配电容(每只管脚,位于FLLCTLO寄存器)

网友K:
这个匹配的外置晶振。

网友L:
这个使用的选择外部电容吧。

网友M:
FLL_CTL0 |= XCAP11PF;                     // Configure load ca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