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发送以及接收数据

楼主(2020-02-15):
用SPI发送和接收数据,结果不正确

楼主:
主机发送0x73(0111 0011)给从机,从机接收到的数确实0x37(0011 0111)或者0x6E(0111 1110)等的数据,这些数据很明显是0x73移位后的数据,从机给主机返回的值也是移位后的值,根本不是原来的值,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的主从机时钟极性和相位都是配置成相同的啦

网友A:
感觉是采样的时刻不对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调整时钟极性和相位,再配合示波器调试。

网友C:
可以使用自发自收测试。

网友D:
没死机算你走运.调试SPI的第一步:把MISO与MOSI短接,自发自收

楼主:
谢谢楼上们的好心回答,我自发自收已经成功。:)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用两个M3不能单步调试SPI吗(⊙_⊙)?为什么会死机呢?

网友E:
全速跑,单步调试很多问题,用示波器测CS,SCLK,SDAT信号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
我的好像解决了,发送延时一下,还有先初始化时钟,再配置端口,在配置SPI

网友A:
你的采样边沿不对,把采样边沿改为第2个就可以啦

网友H:
有可能是你通过脉冲读数有问题,是第一边沿还是第二边沿?

网友I:
发送字节之间需要延时多久呢?

网友J:
两边配置先确认一样,cpol,cpha,lsb,dff等

网友F:
貌似是极性配置不匹配了

网友K:
牛bi的问题,god!

网友L:
看着接收的顺序也不一样

网友M:
跑个样例程序吧,STM32很多系列的库中都有SPI收发测试样例程序。
接线的时候,记得把两边的MOSI、MISO交叉连接。如果不是同一个电源供电,那么GND也要连接。

网友N:
发送的数据对吗

网友O:
能正常进入中断吗

网友P:
波特率设置的一样吗

网友Q:
每次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R:
用示波器卡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