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控制器无法恢复发送

楼主(2020-02-15):
stm32f103c8 主频设置8M ,配置为250K  后发送正常。CAN线上如果出现错误帧或者短路等异常,CAN控制器无法恢复发送

网友A:
8M太慢了,可能来不及处理吧;

网友B:
你的时钟源都是HSE吗?

网友C:
高速下就OK了,肯定是速度问题了。

网友D:
你的现象好奇怪  我也试试去

网友E:
回环模式正常吗

网友F:
哦匹配电阻接了吗

网友G:
肯定是啊 那就断电上电啊

网友H:
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I:
这个速度应该不至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