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T0和T1冲突

楼主(2020-02-15):
为什么串口通信T0会与T1冲突

网友A:
根据什么说冲突了

网友B:
还能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C:
用的是UART串口? 要是的话会不会是T1被占用了(用于UART产生波特率)

网友D:
可以看看楼主程序吗,之前我碰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