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转换偶尔出现结果为0

楼主(2020-02-15):
用SH88F516做AD转换,不通信的时候没问题,只要进行通信,AD转换就会偶尔出现结果为0

网友A:
示波器观察实际多少?

楼主:
示波器观察实际为5V

网友A:
88f516 的vref采用的是VDD, 通讯的时候有干扰就会干扰到ADC

网友B:
建议在ADC输入channel加一个小电容。滤波一下。

楼主:
哦?做了个测试,单片机只发送或者接收一个固定字节0x01,也会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C:
什么通信?UART?

楼主:
对,用的是EUART1,串口中断优先级比ADC中断高。

网友D:
不太可能吧,只要AD转换程序和通讯程序通讯程序只发0X01

网友E:
在ADC终端里把ADON位置0

楼主:
把把GO/DONE位和EADC置0了不行?

网友F:
显然,你试试

网友G:
Q值是衡量电感器件的主要参数。

网友H:
可以用软件滤波去掉,偶尔出现读取为零,可能是由于读写太快导致的,建议加入延时,或者转换完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