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外部辅助的时钟25M不起振

楼主(2020-02-15):
原理图是按照开发板设计的(图中27PF的电容,实际为5PF)

寄存器试过默认的
CDCE62005

也尝试过     x"81840120",x"81840101",x"81860102",x"eb860103",x"01860114",x"101c0b25",x"04be19a6",x"bd0037f7"

输入选为AUX,输出为SMARTMUX

但是都不起振

网友A:
寄存器读写都正常吧

楼主:
正常,是仅仅配置这8个寄存器  25M就能起振,还是需要再有什么配置才能起振?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部分没有完全开启啊,建议检查程序部分。

网友C:
调用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电路   需要设置好对应的寄存器   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可以参考对应的技术手册

网友D:
可以检查下硬件的,软件寄存器上配置好了就可以啦

网友E:
一般不是需要两个对称的电容么?这里用了一个呀。。

网友F:
通常是两个电容, 如果电容没有质量问题, 晶振电路一般都比较容易起振.
检查电容和晶振器.

网友G:
寄存器选择使用外部晶振了吗

网友H:
5PF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I:
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需要配置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J:
晶振质量有问题

网友K: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网友L:
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

网友M: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

网友N:
大概有两个原因

网友O:
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网友B:
晶振不起振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P: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Q:
你需要采购正确频率的晶振。

网友R:
晶振不合适吧 。

网友S:
由于芯片本身的厚度很薄,当激励功率过大时,会使内部石英芯片破损,导致停振。

网友T: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T:
得注意IC电源

网友U:
外围电路的影响

网友V:
如果程序不对的话,晶振也是不会

网友K: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

网友O:
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P:
使用方法不正确

网友W:
会导致晶振出现不起振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友X:
线路板受潮,导致阻抗失衡而不能起振

网友Y:
软件寄存器上配置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Z:
换个晶振试试,再有就是选择外部晶振是不是得配置寄存器

网友AA:
楼主现在起振了吗

网友C: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晶振有波形输出吗

网友D:
缺少起振电容么?
电容呢?

网友AB:
对呀,起振电容楼主怎么用的

网友Z:
这个的检查原理图设计的,看看有啥问题的不

网友AC:
看来这个要使用外部晶振的还挺复杂的哈

网友AC:
更换一个在测试下看看,若可以,就是晶振本身的问题

网友E:
检查电容和晶振器
这个先检查下该晶振的驱动的

网友AD:
这个看下是不是虚焊了啥的

网友E:
通常是两个电容的,  晶振电路一般都比较容易起振.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AE:
原理图在哪呢?
这个电容不匹配造成的吧。

网友AF:
多大的电容合适?我见过12p,22p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你具体的设计原理图呢

网友AC:
那就使用有源晶振。
不起振就是电路的原因。

网友AE:
都是12pf的电容。
现在的有源晶振不需要电容。

网友AG:
唉!猪!你怎么了?

网友AH:
测试过晶振和匹配电容局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