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怎么也调不好

楼主(2020-02-15):
PIC16F690 要发送数据并返回到串口助手显示

楼主:
   用串口助手发送并返回数据 期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PIC没用过,不知道你的配置是否正确,但是请先测试你的串口接收中断是否可以进入

网友B:
对,再测试串口发送函数是否正确

网友A:
是的,然后整体测试即可。

网友C:
勾上发送16进制数

网友D:
先搞定串口发送吧找个串口的例子

网友E:
建议直接测量TX脚上信号,结合你的发送程序进行调试。

网友F:
你可以发送0x55, 或者0xAA, 来确定你的波特率是否正确先.用示波器也很好看,就是锯齿方波..
波特率不对, 再这么弄都是枉然...

网友G:
使用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