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值错误

楼主(2020-02-15):
#include<math.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temp;
temp=725*1000;
}
//计算结果temp值应该是0xB1008,可是现在结果是0X1008,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temp=725ul*1000;

溢出了,与KEIL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我的理解是不是在计算过程中要用到缓冲寄存器?

网友B:
725和1000,你没有指定类型,于是他们是int型。最大就是0xFFFF。

网友C:
你需要把725或者1000指定为long型或者是unsigned long型。

网友D:
我以为又有人发现KEIL的BUG的。。。。

溢出啦,默认是INT

网友E:
硬件的抽象,看到这里,我非常激动,看来st终于意识到原来标准库的问题了,原来的标准库非常依赖于具体硬件细节,很难体现出使用库的优势,而且很难移植。

网友F:
非常好奇,st到底是如何把不同系列mcu的操作给封装起来的,是不是足够抽象,方便移植。

网友G:
unsigned long temp; temp=725*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