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0-02-15):
阅读ST的芯片的用户手册,发现其中的SPI模块,从机的通信速率可以高达fpclk/2。   对这点很疑惑,从数字电路设计的角度来看,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这么高的通信速率,难道是直接把PAD进来的时钟信号作为异步时钟来用的吗?

楼主:
但是这样可靠性就太差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用同步设计的思想怎样才能实现这么高的通信速率?

网友B:
内部倍频了吧;

网友C:
这个正是STM32的强大之处,并且在如此高的速率之下,通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只要设计合理本身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后期的工艺需要保证这种特性得到实际的落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是的,只要满足需求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很高速度

楼主:
SPI速度太快也要看你的SPI芯片了。

网友E:
谢谢大家,找到答案了

网友F: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G:
是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值啊

网友H:
实际上没有这么快的吧

网友I:
能用cube配置成这个速度吗

网友J:
能在官方例程中找到现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