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电路板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2020-02-15):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感觉区别不是太大,主要是时序,电流和电压吧

网友B:
目前设计   主要是看TI相关手册
难点是原理图的设计  如某一款DSP  你肯定要看很多手册方面的东西

网友C:
比如某一个脚怎么连  不使用怎么处理

网友D:
还有电源功耗估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