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能正常调试,有时候就不行

楼主(2020-02-15):
用PICkit3进行在线调试PIC18F45K22时,有时候能正常调试,有时候就不行

网友A:
只能全速运行?

楼主:
嗯,打断点会出现断点裂痕的图标,复位也不能看到光标运行到复位程序开头那里。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建议参考PK3手册上官方推荐的电路

网友C:
不稳定十有**没按标准设计

网友B:
PGC/PGD 不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PGC/PGD 不要接电容,在编程和调试通信期间,它们会阻止数据线和时钟线上
电平的快速转换

网友E:
MCLR 不要接电容,它们会阻止 VPP 上电平的快速转换。通常一个简单的上拉
电阻就足够了

网友F:
PGC/PGD 不要接二极管,它们会阻止调试器和目标器件之间的双向通信。

网友G:
我也来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H:
断点还和优化等级有关., 优化等级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