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年月日的时间没有及时更新

楼主(2020-02-15):
STM32F0C8T6:RTC_ALARM 唤醒STOP模式,之后,年-月-日的时间没有及时更新

网友A:
最好程序贴出来

网友B:
需要唤醒后调用更新程序吧。

网友C:
要及时调用更新程序。

网友D:
这需要看你唤醒之后多长时间去读的时间,时间寄存器和MCU主系统是异步的,所以,MCU唤醒后,RTC的时间是否更新跟你唤醒的时间点相关。举个例子(不一定就是你的实际操作) RTC是一秒更新一次的,如果你在当前的这一秒钟进入了低功耗,并且在当前的这一秒钟就唤醒了,那么本身时间就没有过去1秒,时间不更新是对的。
另外如果你的时间没有及时更新,也有可能是因为异步时钟造成的,你可以等待时钟同步标志位RSF@RTC_ISR之后再去读年月日。

网友E:
是不是需要更新啊

网友F:
在这种模式下 是不是需要外接一个电池啊

网友G:
如果完全断电的话 就没法更新了吧

网友H:
更新应该是有延时的

网友I:
可以调整更新周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