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滤波电容如何布线能减小干扰

楼主(2020-02-15):
图中的三个元件 左--->右 依次是 vin ,滤波电容(C),负载RL
为降低滤波电容的ESL,引线长度尽量短。a图走线,与b图走线,大家感觉哪一个正确?

网友A:
如果是SMD 电容,将封装做成4只脚,滤波最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MD 电容,将封装做成4只脚,滤波最干净。

a,b两个电路图哪一个是正确的,我感觉资料描述,和配的电路图描述是冲突的

网友B:
滤波电容,就具有抗干扰作用.   这种走线往往难以达到的,  而地线也不会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两个电路图哪一个是正确的,我感觉资料描述,和配的电路图描述是冲突的

...

A走线,电容ESL大。但是电源走线的特征阻抗也大。一般辐射大,但不是绝对的
B走线,电容ESL小。但是电源走线的特征阻抗也小。一般辐射小。
很难说谁一定好。  看具体EMC指标更加偏好哪一个。

网友C:
懂,就一个字。不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好想看懂了,按照资料的提示,b图是比较理想的画法,电容的引脚尽可能的端,正负极的走线尽可能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