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操作一些似乎非标准的时序?

楼主(2020-02-15):
MCU标准SPI外设如何操作一些似乎非标准的时序?

楼主:
我都是将SPI模块初始化好了,之后,直接发数据,
一次8个位,一次就发出去了,

楼主:
如:

unsigned char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SPI_SR&0x02));//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SPI_DR=byte;//将发送的数据写到数据寄存器
  while(!(SPI_SR&0x01));//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return SPI_DR;//返回SPI数据寄存器内容
}。

楼主:
看截图所示,在第二个CLK将OE拉低,然后在时钟结束后马上拉高。
而在第四个时钟马上将LE拉高,然后又拉低的动作?

网友A:
用普通的口模拟

网友A:
这种非标准只能IO搞。

网友B:
那个在下降沿操作不是很重要,图的意思是在clk的上升沿之后操作oe或le就行了。

网友C:
或者说在clk上升沿之前准备好状态就对了。

网友D:
建议还是GPIO弄吧,GPIO是万能的。

网友E:
不知道自带的协议能否满足你这个。

网友F:
请问什么叫非标准的时序啊

网友G:
没弄明白楼主想问啥

网友H:
只能自己慢慢写时序了吧

网友I:
是不是就跟自己用普通的io口模拟iic似的

网友J:
可以用三个io口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