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一款MCU

楼主(2020-02-15):
求一款4到6个PWM输出口,蛋串口,12个I/O口及以上的MCU,求大神。

网友A:
楼主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PWM是用来输出PWM控制灯的,IO口是用来显示数码管的

网友B:
6路PWM输出的不多,楼主可以试一下79F081A,SOP28,有三路PWM输出,楼主可以用分时的方法驱动6路

网友C:
我有,4路独立的pwm.

网友D:
79f1611 要啥有啥

网友E:
分时不行哦,这是调光用的,必须一致有PWM输出

楼主:
4路少了哦

网友D:
79F1611,79F1615都可以呀

网友F:
在选型手册上找芯片就好了。查看最新版的选型手册,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G:
华大HC32F005C6PA  你可以看下符合你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