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色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0-02-15):
有没有人用过三色的发光二极管?介绍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和数码管原理一样,有一个共阳极或者共阴极,不同管脚控制不同的颜色的点亮

网友B:
不过有个细节问题, 要注意一下
由于三色的压降和发光亮度不同, 并不是三个二极管相同的电流下, 得到白光的.

网友C:
一般充电器上都是2色的,没见过3色的啊

网友D:
简单的说用双色灯同时点亮不就是三色灯了吗

网友E:
三色的发光二级管没用过,但见过两色的,我觉得三色的发光二极管和两色的差不多,多注意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一般少见的,市场上应该有的,控制方法跟单色的大同小异,注意下电流电压的就OK啦

网友E:
三色LED   最大的用途是彩色显示,大幅的LED屏幕都是用一个一个的小发光管拼起来的,三色发光管发出不同色光拼成一个大图像,这样就有了彩色LED拼。至于普通的霓虹灯一类装饰灯用的也很多。

网友D:
见过四色的二极管,只要把不同管教拉低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不同的管教拉低,来点亮不同的灯的

网友H:
PWM控制不同电流产生不同颜色。

网友I:
三色灯依靠PWM控制可以达到全彩的基本效果,但是要远看才可以,从近处看的话会发现三个发光点不同轴,也就是说每个白色光点其实是三颗灯。

网友J:
闪不闪的都玩过,5mm的,但那白光始终不如白光LED所发的那么饱满温润。

网友K:
我见过的3色LED有4个脚,其中一个是共阳/共阴,其余3个脚是相应颜色的控制脚。这种LED可以看出有3个灯丝的,很难配出自然的其他颜色。听说有种根据电压来调色或PWM来调色的,那种应该会好些。

网友L:
既然是三色了,还能叫二级吗?除非用PWM或者电压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