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不会循环在while(1)中

楼主(2020-02-15):
看门狗开启,器件唤醒之后会复位从0000h开始执行,而不会循环在while(1)中,请问各位?
void main()
{
  TRISD=0X00;
  LATD=0X01;
while(1)
{
  WDTCONbits.WDTPS=0b01100;             //4s定时
  WDTCONbits.SWDTEN=1;                     //开启看门狗
   SLEEP();
   nop();
   LATD=0XFF;
}
}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想说啥

网友B:
开启了看门狗在睡眠下继续工作,看门狗超时复位,自然是从0000H执行了,看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类似

网友C:
都复位了,你还想从哪儿运行。你可以在main开始弄个复位类型判断,让它直接跳转到while。

网友C:
每种串口都对应一个标志位的。

网友B:
睡眠模式下,看门狗溢出,从SLEEP()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D:
你这是复位吧,不是唤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