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为什么总是跑飞

楼主(2020-02-15):
用两路 IIC 分别测出角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数据,每10ms进入一次中断,中断中对数据经行处理,并通过usart发送数据。但是程序总是跑飞,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有代码吗?进入中断后关闭总中断了吗?进入中断后关闭全部中断,清理中断标志,然后处理后,发送,发送完成启动中断。

网友B:
调戏啊,你只是描述了一个很宏观的现象,别人没法帮到你

网友C:
是不是中断处理程序所花时间太长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中断处理函数尽量不要干太多的任务

网友E:
加操作系统,应该是任务切换不够及时吧

网友F:
您说的跑飞 是在哪里跑的啊

网友D:
贴代码吧 要不然根本看不好

网友G:
是陷入死循环还是总复位还是你都不知道跑道哪里去了

网友H:
上代码 要不都瞎猜

网友D:
中断处理尽量简化,如果你没有关闭定时器的话,肯定会跑飞。

网友I:
调试情况下看看在哪里跑的

网友J:
能知道跑道哪里去了吗 还是说复位了啊

网友K: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L:
周围有电磁干扰吗

网友M:
每次都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