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88 印字问题。。。求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2-15):
大家好

买了一些Atmega88-20PU的货回来, 但是上面的印字却是Atmega88-20U (少了一个P)

规格里面又没有很清楚说明印字是什么, 这个正不正常, 求求知道的帮帮忙判断。。谢谢大家

网友A:
封装一样就行啊。

网友A:
烧录看看效果。看看手册那个P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啊。规格后缀就是封装的意思。
我之前买的印字确实是-20PU的。  但是最近在云汉心城买的却没有了P,要用在量产产品的。 很怕是假货或者编号搞错了。。。

楼主:
规格这个封装的编号理论上就是-20PU的。
所以收到这个货封装对。但是印字少了一个P, 很疑惑。。。

网友B:
散买的话, 可以考虑去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或者天猫的microchip旗舰店去看看,不会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