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降压可调电源芯片

楼主(2020-02-15):
要求:Vin 5v到12v;       Vout可调 0v-5v,并且电压调节间隔0.1V;      输出电流200Ma;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A:
通常降压转换器最多实现VIN到VREF范围的输出,不能到0。到0需要额外的器件辅助。

网友B:
用个运放+驱动电路, 比如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吗?给个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吗?给个参考借鉴一下

lz直接交代,驱动啥负载?